大功率LED恒流源方案选择?

楼主(2014-04-17):
情境:10个3W(4V,700mA)的LED灯串联,设计驱动电路。 有什么好的或成熟的驱动方案吗? 是用升压型的好还是降压型的好呢?

我找到的两个方案,一个是XL6005 ,另一个是QX5305,心里没底,第一次做LED恒流源,请大家帮忙提点意见

补充一下,驱动电路要可控,还要可以PWM调光,并且电路体积尽量小。

网友A:
供电电源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源是什么?

24V,或者36V左右的开关电源

网友A:
直接用317作恒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317作恒流控制。

能否考虑下驱动的电流和电压以及驱动功率呢? 317恒流电路图能贴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考虑下驱动的电流和电压以及驱动功率呢? 317恒流电路图能贴出来吗? ...

你不是学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学电的?

唉,不符合要求的,317。  考虑下LED专用恒流芯片

网友B:
是要输出电容呢,还是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考虑下驱动的电流和电压以及驱动功率呢? 317恒流电路图能贴出来吗? ...

I=1.25/RS,负载上端接参考端,不是恒流的吗?说白了,低压差的状况下,完全可以用317做,高压差的,不适用,能源利用率太低.

网友C:
我打算在车顶上安装DIY的野外灯,买了10个10W的自行车LED灯,每个是3.5V、2.8A,5个一组串联为17.5V、2.8A、50W,用汽车电瓶(12V)供电,我选择的方法是升压型100W恒压恒流DC-DC,型号是QS-1235CCBA-100A,测试过很好。
调光的话,控制电流输入端即可,DC-DC本身就是PWM的,小电流输出效率也很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1.25/RS,负载上端接参考端,不是恒流的吗?说白了,低压差的状况下,完全可以用317做,高压差的,不适用,能源 ...

就此题,用24V开关电源,压差可以做到小于2V。

网友D:
34063老当益壮,可控,可恒流,可调光,效率尚可,便宜,体积也还行。。。

网友E:
用XL6005吧,我用過xl6003 恆流及昇壓轉換效率不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此题,用24V开关电源,压差可以做到小于2V。

10个LED灯串联的压降在40v左右, 24V不够用吧,如果用317做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063老当益壮,可控,可恒流,可调光,效率尚可,便宜,体积也还行。。。 ...

谢谢提意,我去看看数据手册,符不符合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个LED灯串联的压降在40v左右, 24V不够用吧,如果用317做的话

用两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