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交流信号调理电路

楼主(2014-04-17):
这是一个交流信号调理电路,放在增益级运放之前,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请大神指导!

网友A:
沙发:lol 坐等大神讲解~

网友B:
VOUT是不是标错地方了

网友C:
没见过。看看谁能管中窥豹,把楼主提供的精华信息解压一下。

网友D:
胡乱编的电路。除了产生自激外,啥作用也没有。

网友E:
我仿了  是个跟随器

还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仿了  是个跟随器

啥跟随器,Vin信号几乎全部通过上面10K电阻传到Vout。后面三极管没有工作电压,处于截止状态,直流工作点完全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啥跟随器,Vin信号几乎全部通过上面10K电阻传到Vout。后面三极管没有工作电压,处于截止状态,直流工作点 ...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我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UT是不是标错地方了

没有啊 电路就是在链路种增加的一个环节。这个运放为低速精密运放,后一级就是主增益级。可不可能是在下一级的输入级注入一个电流源是调节失调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看看谁能管中窥豹,把楼主提供的精华信息解压一下。

没有胡编乱造啊 如果那样是浪费时间啊 希望大家集思广益 给点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仿了  是个跟随器

单从运放加三极管来看 相当于一个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看看谁能管中窥豹,把楼主提供的精华信息解压一下。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坐等大神讲解~

版主给点力啊!!!!!:lol

网友F:
自已得出闭环传递函数,不就知道功能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说的容易!

还传递函数!

如果是线性滤波器的,设计者先得出滤波响应,才能实现,我们不是这样实现的吗?如果设计者要实现什么目标都不知道,要电路何用.只不过别人难以了解这个电路始终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个二届震荡电路。

是kate和萨利文设计的。

这也符合了先有响应,后有实现的流程啊.

网友H:
PI调节器?

网友D:
这才是电压跟随器:

网友I:
有点奇怪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点奇怪的电路

是啊,想请教下有没有大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才是电压跟随器:

问题是那运放是精密运放,SR才0.7,肯定不是做跟随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才是电压跟随器:

后级送给复合运放

网友J:
是个什么产品的电路,输入信号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来自传感器输出还是什么?这个信号OUT后用来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个什么产品的电路,输入信号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来自传感器输出还是什么?这个信号OUT后用来做什么? ...

交流信号采样电路中,前级模拟开关,后级送给复合运放!

楼主:
引用 楼主:
交流信号采样电路中,前级模拟开关,后级送给复合运放!

复合运放是同向放大。

网友K:
怀疑电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