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微调电位器各参数含义与如何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4-04-17):
现在有一款电路需要调节电流,电阻的变化范围要求是0.5-1.1欧姆,目前用的是1206封装贴片电阻,但是因为电流要求老是变化,故需要经常调节电阻,现在手上只有一些0.56,0.75,0.91,1欧姆等等电阻,每次需要来回实验不同电阻串并联,才能达到电路电流要求。现在想换一个贴片微调电阻试试,这样不用每次实验那么麻烦,最好是每次变化0.1欧姆。本人电子小白,对贴片微调电阻了解不多,不知该如何选型,搜了搜微调电位器都是标称几M几K的,不知这么大标称阻值是怎么变化的,可以实现每次变化0.1欧姆吗!!!请各位路过大虾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这么小阻值电位器贴片的没有.
贴片多圈电位器3224w型的最小100欧,你可以把它并在一个1~2欧姆电阻上进行微调

http://detail.1688.com/offer/206339779.html?spm=a261b.218759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阻值电位器贴片的没有.
贴片多圈电位器3224w型的最小100欧,你可以把它并在一个1~2欧姆电阻上进行微 ...

并在1~2欧姆电阻上得到的都是1点几欧姆的电阻。我想用的都是0.5~1.1欧姆变化的。我想了半天想不出可以和什么电阻并联得到我想要的电阻.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想要的是0.5--1.1欧姆的电阻,但是这个变化范围的可调电阻没有,但是可以并联实现。1欧姆和10.11.12.13.......200欧姆的电阻分别并联可以得到0.91--1欧姆的电阻,0.91欧姆的电阻和10.11.12......100欧姆的电阻并联可以得到0.83--0.9欧姆的电阻。。。。。。这样只要可调电阻的变化规律可以是10.11.12.13.......200欧姆这样变化的,我只要选定几个固定电阻与之并联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电阻了。但是据了解只有100欧姆上下变化25%的可调电阻。这样还是得不到我想要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阻值电位器贴片的没有.
贴片多圈电位器3224w型的最小100欧,你可以把它并在一个1~2欧姆电阻上进行微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在1~2欧姆电阻上得到的都是1点几欧姆的电阻。我想用的都是0.5~1.1欧姆变化的。我想了半天想不出可以和 ...

3224w多圈电位器最多可转30圈
100Ω÷30=3.3Ω
每圈3点几Ω哦!再并个适当的小电阻,调节就细微了.

网友A:
这里有10Ω的3224w

http://www.kuyibu.com/gongying/130381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10Ω的3224w

http://www.kuyibu.com/gongying/1303813.html

好的,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