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升压和降压方案选择

楼主(2014-04-17):
公司在做项目,电源只能提供5V 12V,项目还需要3V,功率3-5W;24V,功率10W-15W
请各位帮帮给出出注意,哪种方案比较好。
非常感谢啦!

网友A:
可以使用TI或者凌特的电源方案。
例如:主板的电源方案。驱动电流几十A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芯片回头帮你找找看。

网友A:
tps54310pwp
这个用作5V升3V,Datasheet里面有典型电路。

网友B:
关键是否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54310pwp
这个用作5V升3V,Datasheet里面有典型电路。

谢啦!12V升24V的麻烦也给推荐下吧!
非常感谢

网友C:
根据整个系统情况合理选择电源比较靠谱。。。

网友A:
已经初步确定方案,选用美信的MAX17596
各位大虾能否推荐几个变压器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整个系统情况合理选择电源比较靠谱。。。

我也想选择3、5、12、24都有的电源,可惜没有啊。5V、12V的功率需求比较大,3V、24V功率又比较大。
综合考虑只能选择5V、12V电源,其他电压通过DC-DC模块啦。

网友D:
昂宝的型号比较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