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耐压问题

楼主(2014-04-17):
我想用一个继电器放在DC540V侧,但是看了继电器的规格书,发现对耐压这块说的不是很清楚,有些只标了交流,有些有交流也有直流,但是直流通常都很低,只有几十V。想问下大家怎么该选择?

网友A:
楼主说得不是很清楚:“放在......侧”是什马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得不是很清楚:“放在......侧”是什马意思?

sorry 可能说的不太清楚,画了张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sorry 可能说的不太清楚,画了张图

“画了张图”

更不清楚了。
图上明明是单相桥式整流,为何标成三相?

继电器触点切断直流的容量远低于切断交流容量。
如果楼主目的是想切断整流后的直流电流,完全可以把切断位置放到整流桥的交流侧。不能使用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小型继电器,需要使用交流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了张图”

更不清楚了。

老师,我是三相输入的,桥是三相桥,图上没画第三根输入线。如果我想放在整流之后的话,有的选择吗

网友C:
这个要接触器了,
继电器没那么高的耐压

网友D:
按现在所知的,确实很难。你把你的作用和环境说出来,或许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E:
因为直流不过零点,灭弧比交流困难多.
我有用款继电器,交流220VAC电流16A,但是如果要用在直流场合,电流也要16A的话,最大电压也就30V.
这个情况应该用接触器更合适,电压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是三相输入的,桥是三相桥,图上没画第三根输入线。如果我想放在整流之后的话,有的选择吗 ...

为何“开关”一定要放到整流之后?放到整流之前对控制而言效果是一样的。
除非你的电路与其它设备公用一个整流桥,关断你的电路时不允许关掉其它设备,否则真的没有必要将“开关”放到直流侧。
一定要放到直流侧,方法当然有,不过成本要高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现在所知的,确实很难。你把你的作用和环境说出来,或许有解决的办法。 ...

用在变频器上的 主回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开关”一定要放到整流之后?放到整流之前对控制而言效果是一样的。
除非你的电路与其它设备公用一 ...

老师,这个电路是变频器上的,相关电路都是放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我的理解有误,因为还有个充电电阻,这个继电器并不需要那么高的耐压。

炒拌还不会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在变频器上的 主回路开关

就是说,触点断开时,整个设备在待机状态?

网友D:
11L电路里的KS是接触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这个电路是变频器上的,相关电路都是放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我的理解有误,因为还有个充电电阻,这个 ...

早点贴出全图而不是3楼那种烂图,问题早就解决了。

13楼shalixi说得对,那个Ks是接触器,不是小型继电器。
11楼图中,Ks分断时承受的电压并不大,因为有个电阻Rc与之并联。Rc是限制上电瞬间电容充电电流的,此时Ks必是断开状态,电容充电完成后Ks闭合,将Rc短路以避免过大功率耗散。全部变频器正常工作时间内Ks均闭合,不会关断。所以Ks只需要触点电流容量够大即可。

网友A:
简单点儿
1. 这是个放涌流电路,图中触点在原理上工况并不残酷
2. 既然是变频器,很标准很通用,不能光从原理看,有很多专业技术问题,重点参考定型机型选型
如果从未接触过,那就立即去拆看5个整机

网友D:
Rc是消弧用的,R1,R2是均压用的。有了Rc,Ks工况不严酷。Ks只要满足最恶劣工况,再加一些余量就可以了。

R1R2均压没有错。Rc可不是消弧用,是为了限制合闸时电容充电的浪涌电流。上电之后Rc必须短路掉,Kc正是短路Rc之用。Kc并不切断电流,所以工况不严酷

网友F:
有直流继电器或直流接触器或直流断路器,而不是什么“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也不能用在这种场合。理由LS已经有人说过。

网友G:
Rc是直流母线滤波电容的预充电电阻;接入三相交流时,通过此电阻完成预充电过程。
预充电过程结束后(控制器一般均会检测母线电压),直流接触器Ks接通,功率回路方可准备工作。
如果担心母线电流过大,Ks触点容量太大导致成本过高或不易选型,也可以用多个电流小一些的直流接触器并联实现图中功能,
触点在逆变开关工作前接通,避免并联使用时因触点闭合时间不一致出现问题。

网友H:
相同电流
直流拉弧长度远大于交流
不建议用小继电器控制高压直流

网友A:
类似原理的抗充电浪涌十分常见
它的触点并不通/断非常电流,也不做切断供电之用。因此容量是按额定值考虑的,且只是静态接通
另一个不太重要但要区分的是绝缘电压等级是否高人一等
w1见过交流接触器么,见过这经典充电控制么?

楼主:
是要用接触器吗 接触器和继电器的区别在哪啊?

网友I:
这不是直流测的预充电电路吗,开关不是继电器,是接触器。

网友J:
这个太简单了,你看看别人的电路就知道了。这个继电器不用分断电压。

网友D:
Rc不仅仅是为了限制合闸时电容充电的浪涌电流,也起消弧作用。即使没有C1,C2,Rc也是要用的,他可以改善Ks的开关性能。

网友A:
为了获得功率直流,采用了三相全波整流+C滤波
电力线路阻抗很低,C整流可产生极大合闸涌流
它对电网以及电器都会带来不利影响,通常串一小值电阻限流,如图中Rc
新的问题是Rc会降低工作效率和发热
思路采用合闸延迟2s,躲过涌峰后继电触头短路Rc,进入常态

有此工作原理,各件作用及选型也就有了基本依据了
再有惯例+规范+标准化,就齐了

网友D:
有了Rc,Ks可以用交流接触器。

网友A:
接触器,原理也即继电器
之所以叫法上的区别,主要是:继电器是通用称谓,而接触器特指电力电网电器行业继电操控(频繁)切断/接通负载电源时
因此上,Ks当为大容量单出头继电器,可能行业有此标准件

网友K:
交流侧也可以软起动的。不过需要用3个触点配合3个电阻。功率大的都是接触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原理也即继电器
之所以叫法上的区别,主要是:继电器是通用称谓,而接触器特指电力电网电器行业继 ...

因此上,Ks当为大容量单出头继电器,可能行业有此标准件

没有用过这样的继电器,但在电子市场上见过,其触点相当大,允许通过较大电流,但触点无灭弧措施,分断能力非常小。由于没有灭弧措施,触点行程不大,故体积比较小。确实如Lgz所言,是单组触点。

网友D:
这个电路里,Ks就是通过负载电流,不用灭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此上,Ks当为大容量单出头继电器,可能行业有此标准件

没有用过这样的继电器,但在电子市场上见过,其 ...

是不是这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类的

我见到的是国产品,外形和这个不一样。是否同类产品,不大清楚。

网友L:
采用直流工作的mcu来实现对交流电的控制是如何操作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L:
采用直流工作的mcu来实现对交流电的控制是如何操作呢??

先要说清楚你想控制交流电的什么参数。频率?相位?幅度?功率?各有不同的控制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到的是国产品,外形和这个不一样。是否同类产品,不大清楚。

看了别人的产品 小功率的变频器上有用到这类继电器的 看样子应该触点容量满足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