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xmega 内部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4-04-17):
  请教下
ATXMEGA 内部32个通用寄存器没有在 SRAM 里面统一编地址么? 我看数据手册的地址表开头就是16个GPIO。
以前AVR地址表开头是32个通用寄存器。

再问问这16个GPIO 什么作用?可以理解为额外的可以位寻址,可以CBI SBI 的 SRAM 么?

网友A(2014-06-11):
Xmega A1型号前4K的内存是这样分配的:
这些最低的64个地址可以直接访问。或从0x00到0x3F(0-63)作为64个数据空间位置。这里面的63个位置中把 0X00 到0X1F 这32 个地址给为32个工作寄存器用。从0X0020到0X3F配给IO寄存器用。就是扩展的I / O内存空间。0X00400到x0FFF(4K)共有4096个地址-64个=4032个地址。数据地址从4K起即从为0x1000到0x1FFF保留的EEPROM存储器映射。
16个GPIO寄存器可以用来存全局变量 和标志位可以CBI SBI 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