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器输入端叠加一个正弦波和一个锯齿波,输出是叠加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17):
如果楼主目的是两路信号幅度相加,参看模拟电路教材讲运放电路那部分当中的“加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目的是两路信号幅度相加,参看模拟电路教材讲运放电路那部分当中的“加法器”。 ...

加法电路我是知道的,常规使用时正向和反向加法器,现实是我不想倒相,又不想幅度变化,所以就不能用常规正向比例加法器,因为没直接跟随相加使用过,不知道时候能实现图所示的波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法电路我是知道的,常规使用时正向和反向加法器,现实是我不想倒相,又不想幅度变化,所以就不能用常规 ...

不能。
很显然,u1=0且u2=1时输出为0.5,u1=0.5且u2=0.5时输出为0.5。输出并不是u1+u2。

另外,你想像的图形就有问题。什么时候你在示波器上看见过想像的“正弦”曲线上红色部分这样的“时光倒流”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很显然,u1=0且u2=1时输出为0.5,u1=0.5且u2=0.5时输出为0.5。输出并不是u1+u2。

哦,画错了,假如用正向加法器,如图4所示,假如正弦波是双极性的,峰峰值很小,假设为100mv吧,锯齿波为0~5V,那么输出是不是就类似于图5了呢?实际上面的正弦波波峰和波谷应该都是垂直于X轴的。我画的只是示意下。

这是示意图,并不是就是这样的幅度,单整体看上去是这个感觉了?

这是示意图,并不是就是这样的幅度,单整体看上去是这个感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画错了,假如用正向加法器,如图4所示,假如正弦波是双极性的,峰峰值很小,假设为100mv吧,锯齿波为0 ...

图5可以用,但需要注意各电阻总有一定误差,各电阻的误差将直接造成运算误差。
另外,锯齿波0~5V,加上正弦波,其和肯定有大于5V的时刻,电源电压5V不够。

网友A:
“实际上面的正弦波波峰和波谷应该都是垂直于X轴的”

这句很不像学过平面几何的学生说出来的话。什么叫“波峰垂直于X轴”、“波谷垂直于X轴”?

用加法器,最后得到的波形应该是这样

网友B:
  楼主的图有点怪,我仿真的图就跟7楼的图一样。而且用跟随器的输出幅度只有用模拟加法器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面的正弦波波峰和波谷应该都是垂直于X轴的”

这句很不像学过平面几何的学生说出来的话。什么叫“ ...

见笑啦,表达能力较差,十分感谢您的答复!!受益匪浅!!再问您下,您这个图是用什么画的呢,仿真的画应该没有那直线的吧。。还有就是正弦波和锯齿波的输入是不是应该用跟随器降低输出阻抗,不然内阻会怎么影响最终的输出波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笑啦,表达能力较差,十分感谢您的答复!!受益匪浅!!再问您下,您这个图是用什么画的呢,仿真的画应 ...

此图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画成。

运放构成加法电路,加的是两路输入电压,那么自然要求输入信号源是电压源。如果信号源内阻不可忽略,应该用跟随器等电路降低信号源阻抗。倒底需要不需要跟随器,要看你的信号源,以及运算精度要求。

网友C:
不要学些花里胡梢的东西
有功夫去看看基本电路知识,明白源内阻等效,两个电源相互分压...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学些花里胡梢的东西
有功夫去看看基本电路知识,明白源内阻等效,两个电源相互分压...等 ...

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