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051 DN与DE版本的差别,不知是资料的问题

楼主(2014-04-17):
之前这个问题问个FAE,应该只是温度上的差别;

既然这个就不该出现下面的情况

楼主:
顺便说下,芯唐的资料经常出错,建议在分栏里增加“资料更正”,发这个帖子里都不知如何选择,随便选一个“技术问答”

网友A:
溫度是最大的差別,但b版的code放在d版是可以動作的。
但d版的code,放在b版可能不能跑。
應該說是往後版本相容。

楼主:
文档里不应该写成"M051xxDE Only" 就是有些功能只有DE有才有,应该DN的也有

应改成"M051xxDx Only"

网友B:
新唐的版本的区别,我估计他们内部有文档的,但是不公布,建议开放,向下兼容也不对,58S不会兼容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