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色载波

楼主(2014-04-17):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的滤波器是自己做的还是芯片?以前遇到亮度 色度过不了的把从自己做的那个滤波器去掉就好多了,但是还不过最后条寄存器搞过的,六个寄存器试了三天才搞定!现在山楂 CVBS都没人测了,难道你们做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