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A64测试问题点*(已解决)

楼主(2014-04-17):
  MCU--SKEAZN64  CW10.5
问题1:重新配置看门狗,总是引起MCU复位?(下面是看门狗重新配置代码,刷新的代码)
/***********************************************************************************************
*
* @brief    ReWatchdog - Reconfiguring the Watchdog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
void ReWatchdog(void)
{
        /* Initialize watchdog with ~1-kHz clock source, ~1s time-out */
        WDOG_CNT = 0xc520;
        WDOG_CNT = 0xD928; /* write the 2nd unlock word*/
        WDOG_TOVAL = 0xE803; // setting timeout value
        WDOG_CS2 = 0x01; // setting 1-kHz clock source
        WDOG_CS1 = 0xA3; // Watchdog Enabled,
                                         // Watchdog interrupts are disabled. Watchdog resets are not delayed,
                                         // Updates allowed. Software can modify the watchdog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within 128 bus clocks after performing the unlock write sequence,
                                         // Watchdog test mode disabled,
                                         // Watchdog disabled in chip debug mode,
                                         // Watchdog enabled in chip wait mode,
                                         // Watchdog enabled in chip stop mode.

}
/***********************************************************************************************
*
* @brief    FeedWatchdog - Refresh watchdog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
void FeedWatchdog(void)
{
        DisableInterrupts; /* disable global interrupt*/
        WDOG_CNT = 0xA602; /* write the 1st refresh word*/
        WDOG_CNT = 0xB480; /* write the 2nd refresh word to refresh counter*/
        EnableInterrupts;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

问题2:用OPENSDA调试时,设置硬件断点不起作用?
问题3:新建工程时,怎样加载自己定制启动代码?
问题4:能否提供一段FLANH做EEPROM代码?

网友A:
楼主你好!
1:你有没有在主程序中及时喂狗?
2:opensda是可以支持硬件端点的,具体支持几个端点,需要看你芯片的手册。
3:请问你使用的是什么编译工具?
4,由于对这款芯片不太熟悉,我需要帮你找找相关代码。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
开发环境CW10.5.
1,问题1,由于在启动代码里,有个硬件初始化函数,关闭看门狗,所以我必须更新配置使能看门狗,还没有到喂狗这步。
2:opensda硬件端点的,软件断点都试了,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
开发环境CW10.5.
1,问题1,由于在启动代码里,有个硬件初始化函数,关闭看门狗,所以我必 ...

那么你的现在问题是配置看门狗的时候就会复位吗?
如果你不调用ReWatchdog函数应该不会复位的,如果你调用了,那么你使能了看门狗就要及时喂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
开发环境CW10.5.
1,问题1,由于在启动代码里,有个硬件初始化函数,关闭看门狗,所以我必 ...

根据手册,这款芯片用的是ARM CORTEX-M0+的内核,支持2个断点。
我们这边用FRDM——KL25也是openSDA仿真,也是支持的。
我想,你设置的断点是不是能够跑到呢?
万一如果程序在你断点前就卡了,你肯定看不出来了,你停止运行看看你代码停在哪里了。

楼主:
配置看门狗解锁序列,就复位,这地方莫有单步执行

网友A:
楼主,你看我们的reference manual中讲的,如下图:
第2条,需要WDOG_CS1[UPDATE] = 1.

网友A:
所以,你按照用户手册再试一下,如果还有问题欢迎交流。

网友B(2014-06-16):
飞思卡尔MCU论坛新增 [ 汽车MCU-KEA ] 版块了!
大家以后遇到相关问题或资料,在发帖时可以直接将帖子类型选择成[ 汽车MCU-KEA ]

网友C:
好羡慕,已经有板子可以测试了,一堆想法,就是没东西验证。

网友D:
应该及时喂狗就不会重新启动啊,看不懂

网友(2014-09-22):
也在学习WDOG, 试了下楼主的代码 ,确实一直在复位,不知道这个问题最终怎么解决了?

网友:
void FeedWatchdog(void)
{
        DisableInterrupts; /* disable global interrupt*/    在 KDS v10.6开发环境中 DispableInterrupts 不支持这条命令?
        WDOG_CNT = 0xA602; /* write the 1st refresh word*/
        WDOG_CNT = 0xB480; /* write the 2nd refresh word to refresh counter*/
        EnableInterrupts;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