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F8563设计的时钟时间不稳,求指教!!!

楼主(2014-04-17):
小弟用PCF8563设计的时钟时间不稳,同一个电路有的时间快,有的慢,求指教!!!
电路图如下:

OSCI引脚波形如下:

楼主:
用电池供电时,波形正常;用稳压出的+5V供电时,波形就失真。求指教!

网友A:
7脚上啦10K 测时钟波形
8脚 电容都没的,忒扣

网友A:
晶振电容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脚上啦10K 测时钟波形
8脚 电容都没的,忒扣

在8脚加了电容,7脚上拉10K,测波形还是一样失真。 怎么回事?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  5V的?

MCU是STC11F32    5V的

网友A:
测的7脚波形 327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的7脚波形 32768

7脚波形38Khz   而且失真

网友A:
28P 改小 试试?

网友C:
把CLKOUT打开,看这个脚的输出频率,不要看晶振两个脚,这两个脚的驱动能力相当差。电容应该使用晶振厂家提供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P 改小 试试?

改小了也不行,波形一样失真。如果只用电池供电,波形就正常!!!

网友D:
5V供电的时候电池是断开的吧。另外照你这么说问题肯定是出在5V电源上啊。虽然你加了电容滤波。那你测量下电源的波形是不是噪声很大,这种频率输出的芯片对噪声比较敏感,只要你处理好你那个5V电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CLKOUT打开,看这个脚的输出频率,不要看晶振两个脚,这两个脚的驱动能力相当差。电容应该使用晶振厂家提 ...

把CLKOUT打开是什么意思?我测得这个脚的波形也是很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供电的时候电池是断开的吧。另外照你这么说问题肯定是出在5V电源上啊。虽然你加了电容滤波。那你测量下电 ...

我也觉得是5V有问题,可是除了加电容滤波还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E:
1,2脚都要接对地电容,而且相等,值取决于X2负载电容和两个脚的输入阻抗.测量时探头的接地点要靠近U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脚都要接对地电容,而且相等,值取决于X2负载电容和两个脚的输入阻抗.测量时探头的接地点要靠近U10. ...

这个电路用了好几年了。现在同一批板子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E:
X2负载电容多少?

网友F:
2脚也加个电容吧,既然电池供电正常,那就看看外供电时8脚的电源噪声是否过大?串个派型滤波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CLKOUT打开是什么意思?我测得这个脚的波形也是很失真!

把CLKOUT的波形发出来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X2负载电容多少?

28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CLKOUT的波形发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电容都去掉再试试,晶振脚其他东西全部拿开,5V也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容都去掉再试试,晶振脚其他东西全部拿开,5V也看看波形

5V波形没有什么毛刺!电容去掉也不行!

网友C:
23L图只有536mV?是不是5V不正常?
8脚对地再装粒104电容试试?

网友E:
接电池时,VDD低,高电平判决电压低,所以隐藏的问题没有表现出来.问题出在输入波形有振荡,要从根本上解决负载电容不匹配问题,你把X2数据手册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L图只有536mV?是不是5V不正常?
8脚对地再装粒104电容试试?

5V测了正常!8脚也装104电容了!     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5V测了正常!8脚也装104电容了!     不行!

是有PCB的还是万能板搭出来的?
太不正常了,
5V时把电池卸掉了?装上电池看看。
5V侧的二极管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有PCB的还是万能板搭出来的?

PCB   感觉画的不是很规范,但也用了几年了,最近一批有的好有的坏!找不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PCB   感觉画的不是很规范,但也用了几年了,最近一批有的好有的坏!找不出问题! ...

晶振、PCF8563进货都可能出问题,晶振可能最大。拿以前没问题的换上试,定位原因

网友E:
把5V电压降到电池电压值附近能治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5V有问题,可是除了加电容滤波还有什么办法么?

加电感电容一起滤波试试。不过估计还是一样的。你测量下5V电源的波形啊。看纹波打不打。大的话换个5V供电的。你那5V是哪里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电感电容一起滤波试试。不过估计还是一样的。你测量下5V电源的波形啊。看纹波打不打。大的话换个5V供电 ...

测了5V没什么文波,5V是7805稳压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了5V没什么文波,5V是7805稳压出来的!

电池的幅值也是5V吗?7805线性稳压纹波很小的,晶振那里改个小的电容再测,另外估计还和你板子布线有点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28P

COSCO         capacitance on pin OSCO         15         25         35         pF
fosc/fosc         relative oscillator frequency variation         VDD =200 mV; Tamb =25 C -        0.2         -        ppm
Quartz crystal parameters (f = 32.768 kHz)
Rs         series resistance         --100         k
CL         load capacitance         parallel         [1]         7 -        12.5         pF
Ctrim         trimmer capacitance         external; on pin OSCI         5 -        25         pF

CL=Ctrim*COSO/(Ctrim+COSO)
CL指石英晶体的标称负载电容
Ctrim是外接的C70
COSCO是pcf8563 OSCO脚的等效负载电容

你算一下能不能满足,如果满足,设计就没问题,问题出在石英晶体或芯片质量上
可以在VDD和5V之间多串几个二极管,把VDD降到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的幅值也是5V吗?7805线性稳压纹波很小的,晶振那里改个小的电容再测,另外估计还和你板子布线有点问 ...

电池幅值是3.11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的幅值也是5V吗?7805线性稳压纹波很小的,晶振那里改个小的电容再测,另外估计还和你板子布线有点问 ...

版主大人,波形现在不失真了,原来是线圈靠的太近了。可是时钟的时间有些慢,有些快是什么原因啊?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COSCO         capacitance on pin OSCO         15         25         35         pF
fosc/fosc         relative oscillator frequency var ...

波形现在不失真了,原来是线圈靠的太近了。可是时钟的时间有些慢,有些快是什么原因啊?求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7脚上啦10K 测时钟波形
8脚 电容都没的,忒扣

版主大神知道从PCF8563中读出的时分秒数据是BCD码,还是十进制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