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
日本来的一个小板子,坏了就拆开看了看,发现下面这两个大的白色的元件标着 253P的元件都不认识,请教各位大小神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A(2014-04-17):
看着像贴片功率电感,吹下来看看几个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贴片功率电感,吹下来看看几个脚的?

明天再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贴片功率电感,吹下来看看几个脚的?

感谢版主的提醒,顺着查了查找到了,是美国线艺公司的变压器呢,回头再查查这玩意怎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