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国产双路DC/DC输出正负可调电压的芯片

楼主(2014-04-17):
因项目需求,需要寻找国产的双路DC/DC输出正负可调的电压芯片。
输入电压为5V或3.3V,输出电压为±5V左右可调节。
希望用过此类国产芯片的大大予以推荐。
是国产的。因为产品要求国产化率,你懂得。
另外求国产nand flash。 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搞个变压器。。。

网友B:
SGM3803,功能就是如此,一路升压DC-DC,输出可调,一路电荷泵负压转换,设计上就把升压DC-DC的输出接到电荷泵负压转换的输入,OK了,输出就是正负极性的对称电压

网友B:
补充下,因为是电荷泵的负压转换,故能提供的电流不大,最大只有200mA的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