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摩托的通用化充电接口

楼主(2014-04-17):
我做了一款充电器,功率大概200W,用来给电动摩托充电,输出端采用的是常见的220VAC/10A那种接口,如图所示,其中N、L分别代表了充电器输出的+ -极,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这个 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一般充电器输出都是N正L负;但是小鸟、彪牌、五迪、英克莱是N负L正;速派奇是L正PE负。

网友B:
通用化从何而来?

网友C:
会不会有人直接插AC220V?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