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全双工通信模式下的数据校验问题

楼主(2014-04-17):
设置SPI工作在全双工模式,并通过DMA进行数据传送,从机需要接收到主机的数据进行校验解析后反馈主机需要的数据,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主机发送一次数据包的过程中,从机反馈的数据并不是主机需要的正确的数据,而正确的数据必须得等到主机再发送一次数据包,从机才能反馈上一次解析后的数据,也就是说每次都有一次数据传输的滞后,请问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怎样在主机发送数据的同时接收它需要的数据?

网友A:
那要看你协议怎么定。
另外从机能响应过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协议怎么定。
另外从机能响应过来就可以

用示波器观测时钟脉冲,发现整个数据发送的过程中,脉冲一直是连续不间断的,按你的说法,从机是肯定来不及响应的。如果在通信协议中添加发送一个数据的延迟时间,会影响整个通信速率的吧

网友B(2015-12-09):
最近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好几天了也想不出来怎么办,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求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