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FSMC的配置NWAIT问题

楼主(2014-04-17):
现在有一款液晶,对它进行写入数据时必须读取液晶的busy引脚,现在想要FSMC来配置,不知道怎么初始化啊(主要是NWAIT的配置或者用法)!尝试了N次配置还是不行,小弟对这块理解还是不透彻,希望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A:
我发个F4的你看看吧,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

谢谢大侠~下下来先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下下来先看看~

:D
拿示波器测试下数据就明白了

网友A:
407的

/*********************************************************************************************************
** Function name:      FSMC_initial
** Descriptions:       ³õʼ»¯
** input parameters:   ÎÞ
** output parameters:  ÎÞ
** Returned value:     ÎÞ
*********************************************************************************************************/
void
FSMC_initial(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 ENABLE);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5;                        //µØÖ·½¨Á¢Ê±¼ä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µØÖ·±£³Öʱ¼ä
        p.FSMC_DataSetupTime = 9;                                        //Êý¾Ý½¨Á¢Ê±¼ä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ÜÏß·µ×ªÊ±¼ä
        p.FSMC_CLKDivision = 0;                                                //ʱÖÓ·ÖÆµ
        p.FSMC_DataLatency = 0;                                                //DATALATÊý¾Ý±£³Öʱ¼ä
        */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5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30;
        p.FSMC_DataSetupTime = 30;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30;
        p.FSMC_CLKDivision = 16;
        p.FSMC_DataLatency = 30;
        */
        //*
        //CSƬѡʵ²â208nS£¬ÀíÂÛ¼ÆËã5+30/168=0.20833;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5;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50;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ÃÎÊģ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Êý¾Ý¿é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ÊÇ·ñÑ¡ÔñµØÖ·Êý¾Ý¸´ÓÃ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æ´¢ÀàÐÍ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Êý¾Ý×ÜÏß¿í¶È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¹Ø±Õ´æ´¢Æ÷µÄÍ»·¢·ÃÎÊģ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ÉèÖÃWAITÐźŵÄÓÐЧµç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¹Ø±Õ»·»ØÄ£Ê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É趨WAITÐźÅÓÐЧʱ»ú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дʹÄÜ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¹Ø±ÕWAITÐźÅ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¹Ø±ÕÀ©Õ¹Ä£Ê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¹Ø±Õ²¢·¢Ð´Ä£Ê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É趨¶ÁдʱÐò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void FSMC_IO_Config(void)
{
/*-- GPIOs Configuration -----------------------------------------------------*/
/*
+-------------------+--------------------+------------------+------------------+
+                       SRAM pins assignment                                   +
+-------------------+--------------------+------------------+------------------+
| PD0  <-> FSMC_D2  | PE0  <-> FSMC_NBL0 | PF0  <-> FSMC_A0 | PG0 <-> FSMC_A10 |
| PD1  <-> FSMC_D3  | PE1  <-> FSMC_NBL1 | PF1  <-> FSMC_A1 | PG1 <-> FSMC_A11 |
| PD4  <-> FSMC_NOE | PE3  <-> FSMC_A19  | PF2  <-> FSMC_A2 | PG2 <-> FSMC_A12 |
| PD5  <-> FSMC_NWE | PE4  <-> FSMC_A20  | PF3  <-> FSMC_A3 | PG3 <-> FSMC_A13 |
| PD8  <-> FSMC_D13 | PE7  <-> FSMC_D4   | PF4  <-> FSMC_A4 | PG4 <-> FSMC_A14 |
| PD9  <-> FSMC_D14 | PE8  <-> FSMC_D5   | PF5  <-> FSMC_A5 | PG5 <-> FSMC_A15 |
| PD10 <-> FSMC_D15 | PE9  <-> FSMC_D6   | PF12 <-> FSMC_A6 | PG9 <-> FSMC_NE2 |
| PD11 <-> FSMC_A16 | PE10 <-> FSMC_D7   | PF13 <-> FSMC_A7 |------------------+
| PD12 <-> FSMC_A17 | PE11 <-> FSMC_D8   | PF14 <-> FSMC_A8 |
| PD13 <-> FSMC_A18 | PE12 <-> FSMC_D9   | PF15 <-> FSMC_A9 |
| PD14 <-> FSMC_D0  | PE13 <-> FSMC_D10  |------------------+
| PD15 <-> FSMC_D1  | PE14 <-> FSMC_D11  |
| PD7  <-> FSMC_CS  | PE15 <-> FSMC_D12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PD¿Ú£ºÊý¾ÝºÍ¶ÁдÐźÅÉèÖÃ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 RCC_AHB1Periph_GPIOE | RCC_AHB1Periph_GPIOF,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FSMC);

                //PE¿Ú£ºÊý¾ÝÉèÖ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7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8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9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2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5 , GPIO_AF_FSMC);

                //PF¿Ú£ºµØÖ·ÉèÖ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A0 A1 A2 A3 A4)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0,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2,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3,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4,GPIO_AF_FSMC);

                //PD¿Ú£ºÆ¬Ñ¡ÉèÖ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CS)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FSM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