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信

楼主(2014-04-17):
请教一下,单片机用RS232怎么实现多机通信?

网友A:
可以实现,有一个主机,其他从机监听,发送开关off,自定义协议,主机让发送时才发送

网友B:
可以用串口服务器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有一个主机,其他从机监听,发送开关off,自定义协议,主机让发送时才发送 ...

单片机只有一组输入输出串口,但是我有两个装置都要连串口,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

网友C:
固定地址,主机 叫号  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串口服务器来实现....

可以实现,单片机的RXD、TXD与另外两个装置的RXD、TXD同时连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只有一组输入输出串口,但是我有两个装置都要连串口,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 ...

两种方法,你另外两个装置的发送端使用带开关信号的收发器.要不在单片机这边加模拟开关.
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协议配合,而且只能分时通信.

网友D:
可以主机设置成多机通信,从机按地址读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主机设置成多机通信,从机按地址读数据

广播没问题,MAC问题多多

网友E:
多机通信是网状结构还是星状结构还是只有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