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8个灯同时闪烁怎么做到?

楼主(2014-04-17):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学习写C语言,我用的是普中开发实验板,想通过P0口点亮所以灯同时闪烁,怎么做到了,我试了很多次都不成功,还望高手发一份点亮闪烁程序给我,谢谢

楼主:
我自己找到这么写这个程序啦。。。。

网友A: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 ()
{
        uchar i,j;
        for(i=0;i<250;i++)
                for(j=0;j<250;j++)
                        ;
}
void main()
{
        while(1)
        {
                P0=0x00;
                delay();
                P0=0xff;
                delay();
        }
}

网友B:
三楼已经写出来,闪动的快慢,时间你自己定。

网友C:
对的,延时长短你自己看看

楼主:
我自己弄好啦,跟3楼的一样的写的,谢谢大家啦

网友D:
这个很简单了

网友E:
好好学,很简单的

网友F:
一整个端口同事给0xff和0x00就好了

网友G:
入门多看原理,弄懂了问什么一切就都简单了

网友H:
先把开发版自带的例程弄懂了,在拓展想法也不迟。还有你这问题简单了。

网友I:
呵呵 对新手表示支持 ,慢慢学习

网友J(2014-10-09):
普中的开发板 带例程的啊! 我曾经学习了一下! 对单片机开发的确没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