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电路产生脉冲问题

楼主(2014-04-17):
我设计了一个通过单片机产生TTL信号控制MOSFET管通断产生高压脉冲信号的电路,电路图如PDF所示,当VDC在0~30V时输出脉冲正常,但高于30V时,比如说60V,脉冲幅值还是30V,求大神指教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这是单片机产生的TTL电平与产生的高压脉冲对比

网友A:
MOS管未被正确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未被正确驱动。

怎么说呢 ?
会不会是MOSFET管的问题?

网友A:
如果MOS管损坏,那也很可能是由于不正确的驱动造成的。

估计MOS管没有坏。

网友B:
Q1、Q2的S端与TPS250或其他部分是什么关系?就驱动G端?!能给你30V的脉冲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Q2的S端与TPS250或其他部分是什么关系?就驱动G端?!能给你30V的脉冲就不错了...... ...

我用的是TLP250,前面有DS75451做功率放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TLP250,前面有DS75451做功率放大。。。

图上Q1、Q2的S端与TLP250部分没看到任何关系。

楼主:
貌似好多人原理没搞懂哎???

楼主:
引用 楼主:
貌似好多人原理没搞懂哎???

通过MOSFET开关控制直流电源对电容进行充电和对负载进行放电形成脉冲,通过开关Q2的驱动信号宽度来控制脉冲宽度;Q1、Q2开关的驱动信号应是反相的,可通过一个反相芯片来产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MOSFET开关控制直流电源对电容进行充电和对负载进行放电形成脉冲,通过开关Q2的驱动信号宽度来控制脉 ...

没搞懂的是你。
很怀疑此电路设计者是否搞懂了,我估计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懂的是你。
很怀疑此电路设计者是否搞懂了,我估计是没有。

怎么说呢,求大神指导哈,本人小白一枚,勿见笑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求大神指导哈,本人小白一枚,勿见笑啊,谢谢!!!

那么设计者是你自己了?

6楼和8楼wh6ic已经指出:“图上Q1、Q2的S端与TLP250部分没看到任何关系”。

MOS管导通关断靠G与S之间的电压变化。所以你的TLP250之5脚(5V电源负极)一定要联接到MOS管S极上。
两支MOS管的S极电位不同,必须使用互相隔离的两组5V电源。两组5V电源之间的分布电容不能太大。

通常情况,VDC的内阻相当小,C1通过Q1充电时瞬间电流会很大,一般不允许管子工作在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不允许电压源通过管子直接为电容充电而没有限流措施,除非事先确知电源内阻够大,短路电流在管子允许的峰值电流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设计者是你自己了?

6楼和8楼wh6ic已经指出:“图上Q1、Q2的S端与TLP250部分没看到任何关系”。

按照你的思路,MOS被正确驱动了,谢谢!估计还要在电容充电回路串流电阻来限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思路,MOS被正确驱动了,谢谢!估计还要在电容充电回路串流电阻来限流~! ...

我感到疑惑的是Q1有什么用?而且Q1和Q2还要反相驱动。
“通过开关Q2的驱动信号宽度来控制脉冲宽度”,这个没有错。但何必要Q1呢?就让电容C1保持一定电压不行吗?为何Q2导通时要令Q1关断?
去掉Q1及其驱动电路以及供电给这部分电路的电源,对你所要求的脉冲输出似乎没有影响。
需要限流的是Q2,而且限流的动作必须速度足够快。对Q2进行限流,目的是防止输出短路时Q2损坏。

网友C:
图画成这样,帮忙审图的都痛不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