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W集成光源老化24小时后发黄

楼主(2014-04-17):
各位前辈请帮忙分析下,集成光源老化24小时后有发黄现象。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是老生常谈的问题,
我觉得在这里还是可以大家一起分享下

网友A:
是温度过高导致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温度过高导致的么?

老化24小时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跟刚刚那个集成灯珠的问题答案是一样的,只不过焊接后助焊剂放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B:
60W  温度过高

网友C:
高温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W  温度过高

才老化24个小时啊,我们有做300W集成的,一直使用到现在也没有问题,温度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做集成灯珠的温度普遍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温烧的吗??

灯珠的表面温度能达到260多度,但是硅胶的承受温度能达到300度以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灯珠的表面温度能达到260多度,但是硅胶的承受温度能达到300度以上

24小时,那是不是也要考虑考虑耐老化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小时,那是不是也要考虑考虑耐老化问题了??

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上面已经讲过答案,只不过焊接后助焊剂放的位置不一样
1.我在上面讲的集成LED硅胶的表面温度能达到260度以上,
2.作业员在焊接的时候,选择焊锡是否含助焊剂就显得非常重要啦
3.这个考虑助焊剂掉在灯珠的哪个位置就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