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菜鸟的烦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17):
原理图中 芯片的针脚顺序和PCB封装的顺序不一致,仔细检查,我也刚解决这个问题, 我也是新手,和你一样的学习进度,哈哈

网友A:
我已经开始布线了

网友B:
熟悉的画面,:lol

网友C:
建库的时候 引脚序号 没有

楼主:
请问  protel99se 元件怎么旋转  已经放置好了  我用双击设置旋转角度  发现只能旋转一次90度  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恩 以上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各位的帮助。   不过我又来问问题了  那个pcb覆铜我不能理解  他覆铜不是与导线相连了吗  这样不会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