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集成光源点亮后会冒烟,时间久了会出现裂痕

楼主(2014-04-17):
此不良LED集成光源明显看到硅胶已经开裂,LED集成光源点亮后会冒烟,时间久了会出现裂痕 ,大家觉得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冒烟 说明烧了吧。有可能有水分短路 或者是温度过高散热性差,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烟 说明烧了吧。有可能有水分短路 或者是温度过高散热性差,烧掉了 ...

这个是很明显的焊接问题,应是两个方面造成的,
1.集成灯珠厂家未采取防护措施,灯珠表面应该是未贴膜
2.客户厂家焊接时,焊锡中的助焊剂掉在灯珠表面,导致在老化过程中与灯珠点亮受热产生的化学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很明显的焊接问题,应是两个方面造成的,
1.集成灯珠厂家未采取防护措施,灯珠表面应该是未贴膜
2. ...

恩是啊,但是一般的老工程师 都知道这个啊  这应该算很低级的错误吧,保护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是啊,但是一般的老工程师 都知道这个啊  这应该算很低级的错误吧,保护灯珠 ...

恩,但是你也知道,很多事半路出家的人做照明,他们觉得照明很简单,往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但是你也知道,很多事半路出家的人做照明,他们觉得照明很简单,往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

有没有这种可能:1.以为自己的技术很好
                2.半路出家,不懂
                3.量太大了,省时间
                4.怕麻烦,懒的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这种可能:1.以为自己的技术很好
                2.半路出家,不懂
                3.量太大了, ...

:lol就是这几种原因造成的

原来专家在这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几种原因造成的

原来专家在这里啊

:L  我是根据老大的提示来分析  我是菜鸟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根据老大的提示来分析  我是菜鸟

很不错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不错啦

:handshake  多谢老大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大夸奖

: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