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 6.1有没有安装的谈谈好用不?

楼主:
一直用的avr studio 4 ,今天在网站上下载了avr studio 6.1,安出现错误提示后无法在继续,
听说avr studio 6.1已经自带有GCC。

网友A(2014-04-18):
对as6.x比较反感,装一个软件,我觉得就是跟平平凑凑而成的软件,
很怀念原来的avrstudio

网友B:
能说下Atmel Studio 6.0怎么单步调试吗?????????
截个图发一下

网友C:
AS不记得是哪个版本了,与VS10.0装在一起会有问题,问题在环境变量的设置上,网上查一下出错字符串,可以解决。

AS的编译环境使用的就是VS,熟悉上位机开发软件的人,很容易上手,不是问题。

网友D:
我觉得很好用,就是那种廉价的调试器就不能用了,好点儿的调试器我也买不起没试过,安装6.1后再安装上VS2010就能开启中文界面,里面自带有代码编辑辅助工具,代码编辑非常方便,开发效率高,不过就是反应稍微慢点,软件稍微大点儿,综合考虑我还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6.1的,调试就是为了找到bug不过细心点儿也没什么,我个人比较推荐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S不记得是哪个版本了,与VS10.0装在一起会有问题,问题在环境变量的设置上,网上查一下出错字符串,可以解 ...

我安装了没有发现上面说的毛病啊

网友E(2015-05-21):
谁能给一份软件,网上找不到呢?

网友F:
我觉得atmel studio6.2非常好用,因为代码编辑区做的非常好,毕竟是用Visual Studio的壳。之前我没用过AVR单片机,首次用就接触
AS,自己还在摸索阶段,可以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