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毕业设计有问题

楼主(2014-04-17):
小弟做的毕业设计是 基于51单片机的厕所冲水系统,现在的困难是 不知道选用什么型号的电磁阀和红外感应器,求有了解的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先定需求和参数范围,然后再找

网友B:
红外感应记得以前还没过的。只要10快钱来的。只要你人一接近距离检测范围内他的电平就会变化。这是死区的。另外还有活区的。就是可以设置相应距离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定需求和参数范围,然后再找

需求就是红外感应感应到人之后电平有变化能被单片机检测到,市面上好多都是220市电的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网上有很多的,你可以参考下别人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