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里能买到这款电脑电源

楼主(2014-04-17):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都是通用的你这个无非线长点。

网友B:
电源基本都可以用。但是好多不同电脑的那个接口不一样。就是插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都是通用的你这个无非线长点。

谢谢,目前主要是因为该工控机比较贵重,不想冒风险,所以希望能买到原装同型号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基本都可以用。但是好多不同电脑的那个接口不一样。就是插不进去。

的确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这样。

换头。

网友C:
买个全模组电源,本身不带线只留插线口,线长要多长找淘宝定做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这样。

买个头子还是很简单的吧。或者直接把之前的头子剪了插上去

网友D:
这个有什么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