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里能买到这款电脑电源

楼主(2014-04-17):
各位大侠,一台进口工控机故障,所用电源如图所示,made in china.但未能找到厂家,哪位能提供点儿信息?20分送上,以表谢意!

网友A:
求高人出来指点。

网友B:
那里买的,那里找。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B:
看不见不好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ttp://www.continentalcomputers.co.uk/products/CRS-C8565-88.aspx

您好,感谢回答。
请问这款电源品牌有中文名字吗?
想在国内购买。
找来找去好像只有您提供的这个网页有购买的信息。

网友C:
你自己联系下看看吧
另外,电源替换的有很多的,不是非得要这一家的
输入多少 输出多少,哪个上用的,给出指标 应该有很多厂家的

网友B:
按照型号,上淘宝。。。

网友B:
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控机维修市场

网友D:
能不能自己修。。另外和电脑电源很像,。。不过没这么大功率

网友E:
这款电源有80plus铜牌认证,效率比较高。
可以到淘宝找电脑电源,80plus铜牌以上认证,650W功率。
安钛克、台达等品牌质量比较好。
电源接口应该是通用的,不过最好核查一下。

网友B:
很多电脑城都有这些啊!自己可以到东莞东城区世博广场好像有!

网友B:
山东济南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