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未使用到的管脚怎么配置?

楼主(2014-04-17):
一般STM8L 未使用的管脚要接到一个固定的电压上以免干扰的影响,但是如果我将未使用到的接到地上,那么还需要对此管脚做怎么配置?

网友A:
我一般设置成输出,并将未用的管脚输出0

网友B:
设成输出功耗会大一点的吧

网友C:
只要未接外接固定点平与配置输出电平相同。

网友D(2015-03-04):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设置成输出,并将未用的管脚输出0

如果设置为输出低电压,那么是配置成“开漏输出低电平”比较好呢,还是配置成“推挽输出低电平”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设置为输出低电压,那么是配置成“开漏输出低电平”比较好呢,还是配置成“推挽输出低电平”比较好? ...

都可以;
最好是开漏;

网友E:
最好是开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
最好是开漏;

好的,现在也是这么配置的,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的,现在也是这么配置的,谢谢您的回复!

恩,不过我的意见也不一定对,仅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