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麻烦大家了

楼主(2014-04-17):
刚学用mos管,有点疑惑。这个图,
1、现在单片机不上电led就亮了。
2、单片机上电也不能完全关掉led。
是不是我把D和S极反接开始led就是灭的?
以上两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呀?led也不是很亮

网友A:
现在单片机不上电led就亮了。  三极管由于上拉电阻导通了.
1K上拉电阻太小了...
IO口到三极管基极要串电阻...
MOS管也要估算电流,防止烧坏...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单片机直接控制,还要加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单片机直接控制,还要加个三极管?

直接驱动不了,我试过了,没反应。mos用的D12FN06L

网友C:
LED要接限流电阻

网友C:
IO上拉电阻太小了,可以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要接限流电阻

限流电阻倒是不用,因为led是灯带,自带限流电阻。上拉的话 影响mos的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上拉电阻太小了,可以大些

关不掉 估计就是上拉的原因。但是单片机不上电开始led就亮  是怎么回事?

网友D:
有漏电流

网友E:
这个电路设计的好像IO口不能实现控制的功能吧

网友F:
IO口上拉电阻 小了

网友G:
单片机不上电,那个5V有接通吗?如果5V没接通,那led肯定亮。反之,如果5V接通,如果IO口仍连接的话,单片机有可能是上电工作的。楼主可以把单片机拔掉,试下。
至于单片机上电后不能控制,应该是单片机IO驱动不够(没基极限流电阻),不能将三极管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