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难道STM32F207的内部FLASH不如外接的SPI flash读写速度快?!

楼主:
我进行了如下实验,二者是都能正常读写出数据的,操作都是先擦除再写入数据,我对内部flash是按着16K擦除的,对外部flash是按照64k擦除的,结果:内部FLASH读写的时候机器明显很卡,把功能移到外部SPI接口的FLASH之后发现程序就不卡了,难道说外部的FLASH比内部的还快,不太可能吧,这个有没有个参考值或者参数什么的?

网友A(2014-04-17):
没对比过。
我拿内部FLASH当EEPROM用,确实挺慢的

网友B:
感觉内部的应该更快才对啊。
不过只是个感觉,没做过具体的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内部的应该更快才对啊。
不过只是个感觉,没做过具体的实验。

我也是觉得内部的应该更快一下啊!ST的东西不能这么挫吧?

网友C:
内部的操作flash时内核是挂起的,没有响应,当然感觉慢了

网友D:
5楼的说法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的操作flash时内核是挂起的,没有响应,当然感觉慢了

那就是说确实慢呗?操作外部的FLASH的时候,内核会轻松的干别的吗?请问有没有相关资料能看下?或是深入指点一二。

网友E:
操作内部FLASH应该是比外部快啊...有时间做个试验.

网友F:
读应该非常快。
擦除,写应该非常慢,远远不如外部

网友G:
内部Flash的基本功能定位于读,而不是擦除和写入,LZ的测试结果不奇怪。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读应该非常快。
擦除,写应该非常慢,远远不如外部

说的是!
可以对比相关的手册说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确实慢呗?操作外部的FLASH的时候,内核会轻松的干别的吗?请问有没有相关资料能看下?或是深入指 ...

我说的操作是指写或者擦除操作,不是读啊呵呵,内部读应该也是比外部读快啊,外部用fsmc没内部代码总线快吧

楼主:
找到了相关的参数(如图)并且进行了实验。确实按字擦除的时候,硬件跟踪发现207擦除一个16K的扇区需要200ms,而另一103的资料说擦除1K大小的页是40ms.二者相差最少5倍。

C%5MKK[LPBP]VW4_Z~ZY(EE.jpg (258.72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