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380电机

楼主(2014-04-17):
(无正文)

网友A:
不用这么高级的芯片,用一个最大电流20A的NMOS搭配555芯片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高级的芯片,用一个最大电流20A的NMOS搭配555芯片就够了

我手上正好有BTS7960,能实现正传   反转和调速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正好有BTS7960,能实现正传   反转和调速对吧?

BTS7960是半桥驱动,要正反转的话,要全桥驱动,2个BTS7960可能可以,没做过,风扇不需要正反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