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保护失效 正负1000V测试不能过 CAN总线

楼主(2014-04-17):
各位版主,大神:
                小弟做实验碰到这么一个问题。
                 二话不说,先上图。

楼主:
单片机使用电源芯片出来的5V。PW2是个电源隔离模块。输出5V,输出VCAN5.5V。   GCAN和GND隔离。
浪涌主要保护措施用的是双向TVS。 CH上的浪涌电压来了后,导通TVS,TVS把能量泄放到GCAN,然后通过电源隔离模块到GND。GND通过高压瓷片电容连接到设备外壳。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拍砖

楼主:
FU1用的是100ma的自恢复。打CH对地线,1000V,第一次没问题,第二次就把UD2(PCA82C250)打坏了。芯片击穿,把VCAN和GCAN之间的电压拉低到三点几伏。换了个PCA82C250就好了。

楼主:
电路板的固定孔位和220进线端的地连接可靠,万用表测了没问题。我一个前辈总是让我检查这个,但是我又检查不出来,该注意的工艺都注意了。  GND和电路板固定孔位用的是2KV 472M的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rrrrrrrrrr

这???????????

楼主:
别沉了呀。。。跪求各位大神帮忙点拨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用NUP2105L

这个芯片各项参数都满足,但是现在用的tvs很多参数都比这个芯片参数好的。但是还是谢谢版主

网友C:
说明TVS没起到该有的防护作用,重新选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使用电源芯片出来的5V。PW2是个电源隔离模块。输出5V,输出VCAN5.5V。   GCAN和GND隔离。
浪涌主要保 ...

"CH上的浪涌电压来了后,导通TVS,TVS把能量泄放到GCAN,然后通过电源隔离模块到GND。GND通过高压瓷片电容连接到设备外壳", 这是绝对错误的;
不管是浪涌、脉冲群等都是要在端口吸收泄放,等到了里面不出问题叫不正常;
浪涌测试是线对地(大地),一般设备金属机壳接大地,你的电路CAN部分没有接大地,所以TVS一般不会起作用(或轻微导通,一般加H线,L线也会拉成与H一样);H/L差模电压TVS才会动作。
像这种不接地的电路,1KV浪涌出问题有2个可能:
1、CAN电路布线挨着电路板边缘(与机壳或固定金属螺丝太近),施加浪涌时跟机壳放电;
2、隔离电源前后隔离电压太低,小于1KV,施加浪涌对前面CPU电路放电;
这种电路换个高隔离电压的电源模块,1KV浪涌并不算难;(CAN地找个几兆电阻接大地,浪涌时可以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上的浪涌电压来了后,导通TVS,TVS把能量泄放到GCAN,然后通过电源隔离模块到GND。GND通过高压瓷片电 ...

分析的有道理,浪涌确实是CH对地的。但是我的tvs是CH对VGND的,我的瓷片电容是GND对地的。VGND和GND的是隔离的。   电源隔离模块是没问题的,每次打,都是损坏的can收发器,PCA82c250,CPU之类的都运行正常。  我试过两种方法,一是在GCAN上直接加了一个到外壳的瓷片电容4700Pf,2000KV的,有改善作用,但是还是会打坏。最终总工说让在Gcan上对外壳加了一个大功率的TVS管,反而打了很多次,都没出什么问题。所以目前是GCAN接了一个tvs到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上的浪涌电压来了后,导通TVS,TVS把能量泄放到GCAN,然后通过电源隔离模块到GND。GND通过高压瓷片电 ...

虽然解决了,但是原理不是很懂。Gcan到外壳的tvs是为了抑制GCAN上的浪涌电压的,这样,相当于两个tvs串起来了,保护电压提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分析的有道理,浪涌确实是CH对地的。但是我的tvs是CH对VGND的,我的瓷片电容是GND对地的。VGND和GND的是 ...

GCAN 用保护器件接机壳这是90%以上的保护电路的接法,应该就是这样;

个人建议用压敏电阻,不用TVS,毕竟TVS功率小;
TVS是防脉冲群之类的(能量小),对浪涌不保险(TVS大多几十A,压敏电阻大得多),弄不好容易过流烧短路了;
1000V浪涌峰值电流在50、60到100多A;TVS应该在极限状态;

网友E(2014-06-17):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F(2014-08-17):
如果是  芯片 烧了    向楼主  推荐 泰科的 polyzen  串在  MCU  电源 输入端   抗 30 KV  的 浪涌  没有 问题

另外 其他地方 可以用 泰科的 esd  空气 和 接触  可以 达到  2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