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14-04-17):
陀螺仪在静止时会产生零点漂移 通过积分会产生积分误差 这个我知道
但是“积分的累积误差会随着时间流逝迅速增加”这句话怎么理解?
为什么积分会产生累计误差?我积分一次不是就一次误差吗?
比如说我静止时第一次积分的误差是1度 为什么一段时间过后误差会达到100多度?

网友A:
比如陀螺仪零偏稳定性是1度/秒 那就是每1秒钟积分都会产生1度的误差,100秒后就可能是100度左右了

网友B(2014-05-26):
当前状态在1秒钟后为上一状态,下一状态为当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