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arning: L6340W: options first and last are ignored for link type of scattered

楼主(2014-04-17):
编译一直有这个报警,,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帮忙看看。Warning: L6340W: options first and last are ignored for link type of scattered

网友A:
没有提示是哪句?

网友B(2014-10-09):
这个不是那一句的问题,而是编辑环境的库有问题。换个对应版本的编译库。或者代替下包含的文件即可了。

网友B:
    Warning: L6340W: options first and last are ignored for link type of -scattered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RA_Hw_Init (referred from ra_hw.o).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RA_Power_On (referred from ra_hw.o).

出现很多Undefined 的这种错误,且都是一个模块的,(属于ry3601模块),在option.mak       中添加CUS_REL_SRC_COMP += ry3601,remake 后 OK. http://blog.chinaunix.net/uid-7490490-id-2051258.html

网友C:
这是你Keil没有设置好,把Linker中的scatter file中的文字清除,就可以了,这是命名重复了。给后来的兄弟指条明路

网友D(2016-11-12):
清一下就OK?我也遇到了,谢谢。

网友E(2017-06-05):
引用 网友D:
清一下就OK?我也遇到了,谢谢。

怎么清?清哪里?

网友D:
不懂的看上面高手们的回复啊。。

网友F(2018-04-18):
引用 网友C:
这是你Keil没有设置好,把Linker中的scatter file中的文字清除,就可以了,这是命名重复了。给后来的兄弟指 ...

今天也有遇到这个问题,按照您提供的方法,还是会出现一样的错误,目前没有发现单片机运行异常,这不知道这有没有影响

网友G(2020-04-28):
清掉后又出现如下告警:Warning: L6305W: Image does not have an entry point. (Not specified or not set due to multiple choices.)

网友H(2021-08-18):
只保留这些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