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CAN通信问题,ucos系统

楼主(2014-04-17):
各位好,我用的是tms570ls3137与周立功的板子进行CAN通信,我有二个工程,第一个工程是没有加ucos-ii的,在裸机的情况下,可以正常通信;但是当我把ucos-ii移植到工程后,所有的都不变,程序就无法执行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望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B:
无法执行? 是CAN不能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执行? 是CAN不能通信?

在寄存器中可以看到发送的数据,但是另一端却接收不到

网友C:
有CAN卡吗?看一下CAN总线

网友D(2014-08-19):
那应该还是没有发到总线上,估计系统移植的时候有问题吧,为什么要移植ucos-ii系统呢??裸机不能满足使用么??

网友E(2015-08-26):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有没有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