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03读写自身flash的范例程序

楼主(2014-04-17):
请教一下:有没有PIC16F1503读写自身flash的范例程序发我一份,非常感谢,自己编写的操作flash的程序不知道怎么回事调不通,非常感谢

网友A(2014-09-24):
我也遇到 这个问题了,求解决

网友A:
我也要处理这个问题,求解决

网友B:
我有24F的,其实官网有应用笔记,去搜搜

网友A:
刚找到的,就是没使用内部EEPROM原函数

网友A:
是官网给的

网友C:
我这有18f的源程序,并调试通过,就是照着数据手册上写的,数据手册说的很清楚!

网友A:
那发一个看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刚找到的,就是没使用内部EEPROM原函数

你这个是写flash的吗?

网友E:
我有此源代码,如果需要可以跟我联系,有偿提供帮助。

网友C:
明天吧,明天贴出来!

网友C:
void EEPROM_Busy(void)
{
        while(EECON1bits.WR);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_data(unsigned char address)
{
        EEADR = (address & 0x0ff);
          EECON1bits.CFGS  = 0;
        EECON1bits.EEPGD = 0;
        EECON1bits.RD          = 1;//软件置1,硬件清零
        while(EECON1bits.RD);
        EECON1bits.EEPGD = 1;
        return EEDATA;
}

void EEPROM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address)
{
        EEADR                          = (address & 0x0ff);
          EEDATA                          = data;
          EECON1bits.EEPGD = 0;
        EECON1bits.CFGS  = 0;
        EECON1bits.WREN  = 1;
        INTCONbits.GIEH  = 0;
        INTCONbits.GIEL  = 0;
        EECON2                          = 0x55;
        EECON2                          = 0xAA;
        EECON1bits.WR    = 1;//软件置1,硬件清零
        while(EECON1bits.WR);
        EECON1bits.WREN  = 0;

        EECON1bits.EEPGD = 1;
        INTCONbits.GIEH  = 1;
        INTCONbits.GIEL  = 1;
}

void EEPROM_Read(char *data,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addr=0;
        addr=address;
        for(i=0;i!=n;i++)
        {
                EEPROM_Read_data(addr);
                *data=EEDATA;
                addr++;
                data++;
        }
}

void EEPROM_Write(char *data,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addr=0;
        addr=address;
        for(i=0;i!=n;i++)
        {
                EEPROM_Write_data(*data,addr);
                addr++;
                data++;
        }
}

网友A(2015-07-22):
void Flash_write( unsigned int ddata_write ,unsigned int address_write) //只能写十四位
{
        Flash_Erasure(address_write);
        PMADRL=(address_write)&0xff;//提取地址数低八位
        PMADRH=(address_write>>8)&0x1f;//提取地址数高五位
        PMDATL=(ddata_write)&0xff;//提取数据低八位
        PMDATH=(ddata_write>>8)&0xff;//提取数据高六位
        WREN = 1;
        GIE=0;
        Unlock_Flash();
        WREN=0;
        GIE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