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一个ATMEL STUDIO的问题

楼主(2014-04-17):
怎么才能得到某段代码的执行时间?望大神指教。

网友A:
找一个空余的端口,在代码开始时将端口置0,代码结束后将端口置1,用示波器观察这个端口的电压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空余的端口,在代码开始时将端口置0,代码结束后将端口置1,用示波器观察这个端口的电压波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