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L99SE使用问题

楼主(2014-04-17):
我在用PROTELL99SE  画板时,在添加PCB封装库时,发现这一个问题,如下图所示,

请问这是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因为你是WIN7   所以不行    有办法但是麻烦  可以去百度一下    改个文本文件就行

网友B:
安装 XP 虚拟机

网友B:
网上下载这2个文件 安装 启动虚拟机 就好用了

网友C:
恩 对  前两天我也遇到这问题 了  是win7不兼容的原因 百度一下发现有方法  只是感觉麻烦没弄  现在在虚拟机上运行着  就是虚拟机有点慢 老卡

楼主:
好的,我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