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通过以太网与Vb程序通信

楼主(2014-04-17):
毕设基于以太网的蓝牙多点测温系统,stm32做服务器,将采集的温度通过以太网送到PC端,PC做客户端,可以通过以太网设置温度,保存成excel和进行折线图的绘制,但是由于能力问题用起来失灵时不灵,会出现40006和40020错误和10048错误,求大神指教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连接按键
If tcpClient.State <> 0 Then
tcpClient.Close
End If
tcpClient.Connect

Timer1.Enabled = True          ’开启定时器,定时发送POST采集温度

Command1.Enabled = False      ’连接按键失能,防止误操作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保存成excel表格
Timer1.Enabled = False
Dim i
Dim j As String
Dim at As String
Dim bt As String
Dim Ti As String

Dim xlApp As Excel.Application
Dim xlBook As Excel.Workbook
Dim xlSheet As Excel.Worksheet

Set xlApp = 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
Set xlBook = xlApp.Workbooks.Open("C:\Users\lenovo\Desktop\123.xls")

Set xlSheet = xlBook.Worksheets(1) '引用第1张工作表As Long
xlSheet.Range("A1") = "序号"
xlSheet.Range("B1") = "A点温度"
xlSheet.Range("C1") = "B点温度"
xlSheet.Range("D1") = "请求发出时间"
xlSheet.Range("D1") = "收到回复时间"
For i = 1 To ListView1.ListItems.Count
j = "A" + CStr(i + 1)
at = "B" + CStr(i + 1)
bt = "C" + CStr(i + 1)
Ti = "D" + CStr(i + 1)
xlSheet.Range(j) = i '可使用Cells属性进行赋值
xlSheet.Range(at) = ListView1.ListItems(i).SubItems(1)
xlSheet.Range(bt) = ListView1.ListItems(i).SubItems(2)
xlSheet.Range(Ti) = ListView1.ListItems(i).SubItems(3)
Next

xlApp.Application.SaveWorkspace '保存
xlApp.Application.Quit '关闭对象
Set xlApp = Nothing '释放引用
Timer1.Enabled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
'tcpClient.SendData "A点" + Text1.Text
Shape1.FillColor = RGB(255, 0, 0)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4_Click()
tcpClient.SendData "B点" + Text2.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5_Click()
Timer1.Enabled = False
Form2.Visible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初始化服务器IP,端口和listview

   tcpClient.RemoteHost = "192.168.1.18"
   tcpClient.RemotePort = 2060
tcpClient.LocalPort = Rnd                                 ’网上说端口被占用的原因,所以加了个这个还是不行
Text3.Text = 0
Command5.Enabled = False
Text4.Text = ""
   ListView1.ListItems.Clear               '清空列表
    ListView1.ColumnHeaders.Clear           '清空列表头
    ListView1.View = lvwReport              '设置列表显示方式
    ListView1.Gridlines = True              '显示网络线
    ListView1.LabelEdit = lvwManual         '禁止标签编辑
    ListView1.FullRowSelect = True          '选择整行

    ListView1.ColumnHeaders.Add , , "序号", 600
    ListView1.ColumnHeaders.Add , , "A点温度", 1200
    ListView1.ColumnHeaders.Add , , "B点温度", 1200
     ListView1.ColumnHeaders.Add , , "请求发出时间", 1500
    ListView1.ColumnHeaders.Add , , "回复到达时间", 1500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Unload(Cancel As Integer)

If tcpClient.State <> 0 Then                           ‘退出时关闭winsock
tcpClient.Close
End If

End Sub

'添加数据到listview1中

Private Sub tcpClient_DataArrival _
(ByVal bytesTotal As Long)

   Dim strData As String

   tcpClient.GetData strData
  Text5.Text = strData

   Dim X
X = ListView1.ListItems.Count + 1
ListView1.ListItems.Add , , X
ListView1.ListItems(X).SubItems(1) = Mid(Text5.Text, 3, 2) & "." & Mid(Text5.Text, 5, 2)
ListView1.ListItems(X).SubItems(2) = Mid(Text5.Text, 9, 2) & "." & Right(Text5.Text, 2)
ListView1.ListItems(X).SubItems(3) = Hour(Time) & ":" & Minute(Time) & ":" & Second(Time)
ListView1.ListItems(X).SubItems(4) = Text4.Text

Text3.Text = Text3.Text + 1                                ’当收到十个以上的数据时绘图功能开启,技术渣只能通过text3来做全局变量
If Text3.Text > 10 Then
Command5.Enabled = True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温度设置的过滤,保证输入的是数字
If KeyAscii < 48 Or KeyAscii > 57 Then
MsgBox "请输入整数!", 26, "警告"
KeyAscii = 0
Text1.Text = ""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2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温度设置的过滤,保证输入的是数字
If KeyAscii < 48 Or KeyAscii > 57 Then
MsgBox "请输入整数!", 26, "警告"
KeyAscii = 0
Text2.Text = ""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定时发送POST字符,Text4用于记录发送时间,技术渣

tcpClient.SendData "POST"
Text4.Text = Hour(Time) & ":" & Minute(Time) & ":" & Second(Time)
End Sub
VB代码就这些,求大神帮忙
下面是STM32的lwip协议修改的部分

static err_t http_recv(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struct pbuf *p,err_t err)
        {
          char * data = NULL;
        char *UserName =NULL;
        char *PassWord =NULL;
        char *LED_CMD  =NULL;
        char *ch =NULL;
//static        uint8_t b[]="A";

        data = p->payload;        //把接收到的数据指针交给data
if(strncmp(data,"POST",4)==0)
                  {

                tcp_write(pcb,PointA,strlen(PointA),0);

                      pbuf_free(p);           /* 释放该pbuf段 */
         }else if(strncmp(data,"OFF",3)==0)
                   {
                   // tcp_write(pcb,PointB,strlen(PointB),0);
                   LED1(OFF);
                    pbuf_free(p);
                   }else if(strncmp(data,"A点",3)==0)
                   {
                   tcp_write(pcb,PointA_answer,strlen(PointA_answer),0);

                   }else if(strncmp(data,"B点",3)==0)
                   {

                   tcp_write(pcb,PointB_answer,strlen(PointB_answer),0);

                   }
//tcp_close(pcb);
                                                                     /* 关闭这个连接 */
  err = ERR_OK;

  return err;
}

关闭连接给注释掉主要是因为想连接一次一直读数据,加上后用定时器连接服务端STM32老是出40006错误或者40020错误,有时候多等一会儿就可以用了
更多

网友A(2015-09-18):
楼主好!这个你做好没?给点参考,小弟也遇到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这个你做好没?给点参考,小弟也遇到这了

做好了,但是忘了怎么回事了,已经一年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好了,但是忘了怎么回事了,已经一年多了

噢   谢谢,打扰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