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共设计放大电路疑问

楼主(2014-04-17):
一个简单的共射级放大电路
三极管实际用的8050
hfe为10-60
ie需要1ma
所以ib是100ua
R1 R2分压器电流远大于100ua取了1ma
RE压降2v取2k电阻
RC = RE*放大倍数 = 2k*5 = 10k
问题是为什么电压没放大5倍
实际测试也是这样只是输出信号比输入抬高了几百mv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RC = RE*放大倍数  。一个简单的共設計放大电路。

我有隔直电容
算的只是直流偏执的放大怎么会和rl有关
而且去掉了负载电阻输出电压也没什么变化。。
晕了

网友B:
     楼主:静态电流如果是904ua,Rc和Re的压降都接近12v,Q1能放大吗?Rc和Re都要减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静态电流如果是904ua,Rc和Re的压降都接近12v,Q1能放大吗?Rc和Re都要减一半。 ...

为甚啊
刚开始玩三极管放大。。
我计算流程没错啊
怎么得出得减一半的
需要re压降2v左右降低三极管温度系数影响
rc又是re*放大倍数
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静态电流如果是904ua,Rc和Re的压降都接近12v,Q1能放大吗?Rc和Re都要减一半。 ...

还是没放大
ube 1.8v

网友B:
    改变Re,然后必须加大R1,调节Q1的基极电流,使集电极电流保持在1ma左右,即是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看需要,发射极是否要旁路电容。

网友B:
    你的电路标注太多,反而不清楚,仅标识E、C和B极对地电压就可以。

网友C:
错误百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误百出

那里错了?

re按照1ma取值么

网友D:
RE并一个电容会好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里错了?

re按照1ma取值么

1、三极管实际用的8550
8550是PNP管,电路图却使用NPN管,

2、hfe为10-60
不知道你这个hfe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我没有见过任何8550或8050的hfe是这样的范围,

3、RC = RE*放大倍数
放大倍数不能简单认为是RC/RE,还得考虑负载,

4、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设置错误,或者说你的设计思路就是错的,建议再仔细看看书,

5、放大电路输入阻抗比输出阻抗还要小,

6、输入端的隔直电容是10uF,输出隔直电容却是1nF,

网友E:
几十年来,学校好像一直是过偏重理论,缺少实践,这里算不算是一个例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三极管实际用的8550
8550是PNP管,电路图却使用NPN管,

打错了8050
手册上写的10-60hfe
负载实际是空载
输出耦合电容为了防止负载电阻影响我的直流偏执地按压而设置所以随意了
我是按照公式算的
发现尼玛rc上分压10v re上2v
我输入一共才12v这。

ubq是不是就是ueq+ube?  ubq = 2+0.6 = 2.6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十年来,学校好像一直是过偏重理论,缺少实践,这里算不算是一个例子啊。 ...

我这是闲的没事看书
试试书里的公式算共射级放大电路
实际测试下。。发现不对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实验计算静态工作点的公式
不需要这个c3来增加交流增益

网友C:
你想想为什么Re上要有2V?这是怎么推导出来的?书上写的?

楼主:
1v以上
不是说降低三极管温度系数的影响么

楼主:
原来uce 1v左右就可以啊理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