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1521功放可以这么设计么

楼主(2014-04-17):
我现在有两组信号,信号Singal_A和Sing_B是叠加了噪声的非周期脉冲信号,信号伏值5V左右,电流低于10mA,想通过U1——TDA1512音频功放放大功率,输出28V左右电压,由于LM1512输出功率是2X12w,每个通道12W,输出功率P1=28w,要使得U1约等于28V,通过U1xU1/R1计算得到输出电阻为65欧姆,采用这种设计方法可行么?下图为datasheet的典型电路,条件有限,没法实验。。。膜拜各位大神,各位老师了。。

楼主:
自己踩一脚。。

楼主:
莫有人啊,TDA1521电压可以放大30V,频率输出范围20HZ~20Khz,功率也比较大,理论上是不是可行?这种分析有问题么?

网友A:
注意一下,1521的放大倍数是固定的。Vin=5V,输出肯定会产生削波失真

网友B(2014-06-21):
Vin:5V,会引起输出失真自激,Vcc不能超过极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