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各位怎么看待typedef,来谈谈他的好处和坏处吧。

楼主(2014-04-18):
写代码时我不是很喜欢用typedef,因为感觉用来它主要是简化代码,但是比如typedef unsigned int NUM。编译器中unsigned int会高亮,NUM就不会。看着不习惯。
各位高手怎么看呢?我才学单片机不就,请各位赐教。

网友A:
自定义关键字就行了
文本编辑器都有这功能

网友B:
光是typedef unsigned in NUM的话,我也不会这样做。
但是有时候,比如定义enum,struct或者函数指针的时候,用typedef比较方便,有助于理解代码并且可以减小出错的几率。

网友C:
编辑代码都是SOURCE INSIGHT,在编译器里编辑太累, 很多变量,而且要多次用到,就会显现出typedef的好处

网友D:
好处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