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自己手工布线画的板子

楼主(2014-04-18):
(图片)

网友A:
焊盘出线尽量不要有锐角出现,例如BT1的焊盘上。其实走这些板也没太多的要求:先走完信号线(少过孔)然后再走电源线和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出线尽量不要有锐角出现,例如BT1的焊盘上。其实走这些板也没太多的要求:先走完信号线(少过孔)然后 ...

:)谢谢

网友B:
MCU下面尽量不要走信号线,保持地完整

网友C:
lZ, 我真的人生一来第一次布线, 帮忙看看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没啊?

网友C:
请问 楼主 螺丝孔怎么画的啊 ? 我用的是 protel99 s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楼主 螺丝孔怎么画的啊 ? 我用的是 protel99 se

    安装孔用焊盘画的,布局还可以在紧凑些,有电源和地吧?线宽应当调整,走线距板边有些近,xueya和xueyang器件之间的走线出现直角。重新定义一下板型,快捷键:ESADSD。以上是个人见解,互相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 楼主 螺丝孔怎么画的啊 ? 我用的是 protel99 se

在机械层画个圆就可以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安装孔用焊盘画的,布局还可以在紧凑些,有电源和地吧?线宽应当调整,走线距板边有些近,xueya和xue ...

焊盘画画的怎么能打孔呢?你说用过孔到时勉强可以,但是过孔在厂家制作PCB的时候会有一层锡,最好是在机械层画圆来做安装孔。

网友E:
需要PCB打样的请联系我
www.8pcb.taobao.com

网友F:
好难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