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怎么改变输出波形的幅度啊

楼主(2014-04-18):
用verilog语言产生函数信号发生器,想要改变输出波形的频率和幅度(不通过DDS,采用一般的方法),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通过时钟分频大小改变频率

网友A:
幅度输出就是你存入rom的数值表了

网友A:
你按照多少的倍数可以扩大,或者缩小

网友B:
频率就是你每隔多少时间发一个点,一个波形由多少点组成一个周期,算一下就好了,幅度的话就是按DA的转换表对应了,也可以加运放放大衰减

网友C:
频率配置一下分频器就好了,幅值可以在内部设置,也可以外扩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配置一下分频器就好了,幅值可以在内部设置,也可以外扩电路。

分频器我也知道,但是总感觉我设计的分频器并不是适合任意一个频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时钟分频大小改变频率

我要输出波形的频率是随意的,所以我不会分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幅度输出就是你存入rom的数值表了

那这样幅度不是不能改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就是你每隔多少时间发一个点,一个波形由多少点组成一个周期,算一下就好了,幅度的话就是按DA的转换表 ...

好高级啊,没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照多少的倍数可以扩大,或者缩小

没有倍数关系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频器我也知道,但是总感觉我设计的分频器并不是适合任意一个频率啊

这个,似乎数字电路的分频都是这样。
你可以考虑一下模拟分频的方法,比如像555那样,
用电容的大小来决定频率,电阻来调节占空比,毕竟这题东西都是可调的。
不过那就相当复杂,相当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似乎数字电路的分频都是这样。
你可以考虑一下模拟分频的方法,比如像555那样,
用电容的大小来决 ...

频率我已解决,但是幅度不知道怎么改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频率我已解决,但是幅度不知道怎么改变

FPGA好像不怎么好控制幅值,可能是我不怎么懂的原因吧。

我能想到的就是PWM,不然就只能外加电路了!

网友D:
lz没说清自己的电路情况

貌似数字电路不能改变幅度。

你后面接DA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没说清自己的电路情况

貌似数字电路不能改变幅度。

接了DA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好像不怎么好控制幅值,可能是我不怎么懂的原因吧。

我能想到的就是PWM,不然就只能外加电路了! ...

好的,我已经解决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