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如何确定低通滤波的截止频率

楼主(2014-04-18):
一个信号f=33MHz,想简单做一个RC滤波,但是RC滤波的截止频率如何选择呢,有人说2f,有人说5f,我之前一直大约10f。有人熟悉么?给说一下,谢谢

网友A:
看你允许频率f的信号衰减多少。如果允许衰减3db之多,直接选择RC低通的转折频率为f。

网友B:
二阶有源低通 f=1/(2*3.14*R*C)

网友C:
看你的fs衰减频率设定在哪里,以及衰减多少db...

网友D:
用高通吧

网友E:
3dB截止点,相当于电压衰减到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