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电流增大,电压减小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04-18):
GSM发送数据时,电流过大,导致前级供电电压降低,导致系统无法工作,请问除了在GSM模块供电处加个大电容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A:
增大电源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电源的功率...

请问我的前级是由5V降到4V的LDO来供电的,您的意思是否就是提高LDO的功率?PS: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的前级是由5V降到4V的LDO来供电的,您的意思是否就是提高LDO的功率?PS:谢谢指导 ...

不是LDO,是供电电源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LDO,是供电电源的功率...

请问除了这个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譬如说我将大电容换成一个串联的电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除了这个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譬如说我将大电容换成一个串联的电感? ...

换成电感就短路倒地了,注意电容和电感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电感就短路倒地了,注意电容和电感的区别...

电容是一个脚接地,一个脚接LDO输出电压端,电感是一个脚接LDO输出电压端,一个脚接GSM模块的供电处。

网友B:
换电感没用的,
并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感没用的,
并电容吧,

大电容比较贵,并联电容PCB板又放不下,所以才想找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ps:请问6.3V 1000uF的钽电容便宜的是多少钱啊?

网友B:
无线模块端一般都在用这种电容,一头 尖尖的 粉红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模块端一般都在用这种电容,一头 尖尖的 粉红色

我看了一下,里面最大的电容是330uF,我们做过实验,就是用220uF的电容,但是电压还会拉低,负责项目的人说,差不多要1000uF的大电容才可以,看了一下供应商给的报价,这个差不多税前要6块钱,太贵了。

网友B:
不晓得你的电路咋样 哪个无线模块
一般放个100uf的都够了,你的咋要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晓得你的电路咋样 哪个无线模块
一般放个100uf的都够了,你的咋要1000?
...

neoway 的M680,不知道是芯片原因,还是硬件设计原因?也不会是硬件设计原因啊,它不就是一个供电的吗,不知道与哪些相关,斑竹,请指导

网友B:
贴图来看

网友C:
并联一个超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图来看

不敢贴图,公司有规定,请原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一个超级电容。

结构有要求,超级电容放不下,如果结构没要求的话,就好搞了。

网友B:
十有**是你电源设计的问题 功率不够啊

网友D:
找neoway推荐一款LDO吧,你现在用的LDO是什么型号,可否发一下。我之前用的是他们的M650,在模块处加的是1000uF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有**是你电源设计的问题 功率不够啊

这个是原因,只是我们现在功率加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neoway推荐一款LDO吧,你现在用的LDO是什么型号,可否发一下。我之前用的是他们的M650,在模块处加的是10 ...

我们用的是BL9110

网友E:
十年前遇到一样的问题,5V电源到LDO输入脚多焊一条1平方线,LDO输出脚到模块输入再加一条1平方线,就可以用了。

网友F:
很简单的问题,要增加最大瞬间电流。
GSM模块,平均功率不大,瞬间电流很大。
加滤波电容,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或者代价太高。
GSM脉冲发射时间570US,2A电流,即使2000UF电容,2A放电,570US时间,电压下跌很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是BL9110

芯片选型就错了,看了一下BL9110的datasheet,输出电流为1-1.3A,如果不在模块的电源管脚加个大电容作为缓冲,远远满足不了模块启动阶段的2A峰值电流。只有在模块电源处加大容量电容,或者选个输出电流大于2A的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选型就错了,看了一下BL9110的datasheet,输出电流为1-1.3A,如果不在模块的电源管脚加个大电容作为 ...

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芯片推荐啊,我们当时也考虑到了,不过那个负责人说找不到这样的芯片,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的问题,要增加最大瞬间电流。
GSM模块,平均功率不大,瞬间电流很大。
加滤波电容,不能根本解决问 ...

是啊,这个的确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找到这样的芯片,请问有推荐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年前遇到一样的问题,5V电源到LDO输入脚多焊一条1平方线,LDO输出脚到模块输入再加一条1平方线,就可以用 ...

这个是贴片式的,加一平方线可加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贴片式的,加一平方线可加吗?

Just try!
可以找台毫欧表,测一下整条电源回路各处的直流电阻,按1~2A算算电压跌落会有多少,直径比较小的过孔需要特别关注。
不好连单独的线,可以尝试把阻焊漆刮开,补层锡,过孔穿根裸铜线,也填满锡。

楼主:
引用 网友E:
Just try!
可以找台毫欧表,测一下整条电源回路各处的直流电阻,按1~2A算算电压跌落会有多少,直径比较小 ...

果然都是大神啊,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