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源欠压断电和过压保护电路调试问题

楼主:
如图片所示的是电源欠压断电和过压保护电路。电路左边的电源网络接的是汽车电瓶,右边是输出。
目前调试的情况是输入电压在临界点的位置(比如9.5V),由于负载的变化,电源输出会有波动,加大电容都稳不下来,请教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A(2014-04-18):
图看不见呢?坐等大神们的讲解。

楼主:
额。。第一次发帖,贴图不成功。。。
补发如下:

网友B:
看不清图,建 议用类似比较器迟滞检测的方式检测电压,当电压到9.5v时比较器输出并把检测电压下拉一个值,当电源恢复到超出新的检测值时,才工作。

网友C:
看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图,建 议用类似比较器迟滞检测的方式检测电压,当电压到9.5v时比较器输出并把检测电压下拉一个值, ...

不能在现电路基础上进行修改实现吗?

网友B:
晶体管啊,做个触发锁定电路吧!到电压触发锁定状态,关机重开恢复,或者电压高到一个指定值再触发解锁电路。

网友D:
右边的输出是∏RC滤波电路,所以加大电容不起作用。本电路不是恒压源你所指接负载电压波动是时大时小还是时有时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啊,做个触发锁定电路吧!到电压触发锁定状态,关机重开恢复,或者电压高到一个指定值再触发解锁电路 ...

话说不会,容我百度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边的输出是∏RC滤波电路,所以加大电容不起作用。本电路不是恒压源你所指接负载电压波动是时大时小还是时 ...

应该算时有时无吧

网友E:
这个电路,就靠一个稳压二极管来判断是否太简单了。
1.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差别比较大,批量难调。
2.稳压二极管的临界点后,会不会一点电流也没有?
3.负载断开后,铅酸电池电压回升,电路有开始导通,导通后,铅酸电池电压又低于闸值,又关闭......这样振荡。

网友E:
4.这样振荡加大电容是稳不下来的。
5.用逻辑电路或滞回电路消除这个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4.这样振荡加大电容是稳不下来的。
5.用逻辑电路或滞回电路消除这个振荡。 ...

谢谢您的回复,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我是知道的,呵呵。
看样子我要去学学什么是滞回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