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分立器件搭建电压比较器

楼主(2014-04-18):
各位好!最近我在做一款成本敏感的产品,用到一个电压比较器,需要静态功耗尽量小,查到TI的tlv3491参数非常满足要求,就是价格太高。请教各位一个分立器件搭建的电压比较器电路,或者各位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一般来讲,可以仿造LM324运放的内部图,用4个PNP管子等,自己搭一个,就是不知道比较精度要求有多高,自己搭的配对不会很好。

网友B:
你想比较多少的电压? 成本控制几毛?
说来听听,

网友C:
如果能接受1元的成本,用微功耗运放做,比如SGM8041,自身静态功耗不到1uA
如果能接受1.5元的成本,还是建议用比较器把,比如SGM8707,5V下自身静态功耗不到2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可以仿造LM324运放的内部图,用4个PNP管子等,自己搭一个,就是不知道比较精度要求有多高,自己 ...

比较精度要求不高,0.2V的精度就行,关键三极管的静态电流太大,最好能把静态电流做到uA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比较多少的电压? 成本控制几毛?
说来听听,

电源电压3V,比较1.5V和1.3V左右的两个电压,两电压压差在0.2V,成本尽可能低,能做到5毛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接受1元的成本,用微功耗运放做,比如SGM8041,自身静态功耗不到1uA
如果能接受1.5元的成本,还是建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如果有1元以下的运放就更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3V,比较1.5V和1.3V左右的两个电压,两电压压差在0.2V,成本尽可能低,能做到5毛最好 ...

是低于1.3V和高于1.5V还是要两种比较器。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40~+85?
响应速度有要求没有?
条件合适时一个完整的比较器只要几分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低于1.3V和高于1.5V还是要两种比较器。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40~+85?
响应速度有要求没有?
条件合适时 ...

比较器两端输入一端为1.3V,另一端为1.5V,工作在室温下,响应速度没有要求,如果成本能做到几分钱请指点一下,需要静态功耗尽量小最好到uA,输入电流也尽可能小,最好nA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精度要求不高,0.2V的精度就行,关键三极管的静态电流太大,最好能把静态电流做到uA级 ...

这个很简单,电流可以完全控制。
就用两个NPN三极管接成差分输入,公共射极电阻取1M,一个管子的集电极接电源,另一个管子基督教2M电阻和一个PNP管子的基、射到电源,这个PNP管子OC做输出。

网友E:
三只管子搭接的比较器:(注意:IN+、IN-刚好画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较器两端输入一端为1.3V,另一端为1.5V,工作在室温下,响应速度没有要求,如果成本能做到几分钱请指点 ...

固定一端1.3V,另一端1.5V?怎么比较的?把不同结果的两种条件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一端1.3V,另一端1.5V?怎么比较的?把不同结果的两种条件列出来

电源电压3V,IN1固定为1.5V,IN2为1.3V时输出低电平,IN2为1.7V时输出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电流可以完全控制。
就用两个NPN三极管接成差分输入,公共射极电阻取1M,一个管子的集电极接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只管子搭接的比较器: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3V,IN1固定为1.5V,IN2为1.3V时输出低电平,IN2为1.7V时输出为高电平

IN1是没有用的?
小于1.3出低,大于1.7出高?

网友F:
想要静态电流很小,比如1uA,又要sink/source负载电流大,比如10mA,这个要马儿跑得快,却又不吃草的矛盾,英特尔是用自偏置差分对解决的,只需/总共6个管子。
常规的放大+正反馈方法,这儿可能不适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注意: 11l楼的IN+、IN-刚好画反!

网友G:
高回差,正反馈很大的说,。

网友H:
用431做很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如果有1元以下的运放就更好了

有8毛左右的,静态功耗在6uA,当然比不得用MOS管做的成本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用431做很不错的.

431要2.5V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8毛左右的,静态功耗在6uA,当然比不得用MOS管做的成本啦

国产LM358双运放,零售不到一毛钱,静态功耗也不算大。

牛X!不到1毛钱,还国产LM358,封装成本都搞不定! 我遇到客户2KK/M的还要两毛多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3V,IN1固定为1.5V,IN2为1.3V时输出低电平,IN2为1.7V时输出为高电平

只需要判断IN2是否大于1.7V或小于1.3V?输出如果可以反过来,用一粒NPN 9014加三粒电阻可以实现。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三只管子搭接的比较器:(注意:IN+、IN-刚好画反!)

请教您的这个图中当IN-何IN+一样大的时候怎么分析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需要判断IN2是否大于1.7V或小于1.3V?输出如果可以反过来,用一粒NPN 9014加三粒电阻可以实现。 ...

IN1做为一个基准也是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电流可以完全控制。
就用两个NPN三极管接成差分输入,公共射极电阻取1M,一个管子的集电极接 ...

用8050和8550实际搭建了一下这个电路,可以实现功能。但是误差有点大,在电压差为0.1V时输出才开始降低,电压差0.3V时输出才能反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只管子搭接的比较器:(注意:IN+、IN-刚好画反!)

我对这个电路也有些疑惑,能帮忙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8050和8550实际搭建了一下这个电路,可以实现功能。但是误差有点大,在电压差为0.1V时输出才开始降低 ...

三极管和电阻接错了,这样:

网友G:
1.3和1.5那个是变化的?都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和电阻接错了,这样:

重新接了一下,可以工作了,0.1V的压差就可以实现跳变

网友J:
具体工作原理能说说吗,模电不好,看不大明白。

网友F:
看来性能过剩,电路还能简化,增益为10的放大器就够了,真好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和电阻接错了,这样:

这个电路在输出低电平时是不是输出端实际状态是悬空?而且这个电路的频率特性是不是不太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在输出低电平时是不是输出端实际状态是悬空?而且这个电路的频率特性是不是不太好? ...

输出端接一个5M电阻到地,是不是可以可以改变悬空状态?

网友A:
那个就是OC输出,要想到地需要接下拉电阻,5M可以,1M也可以。
由于电流小,电阻必须用大,因此频率特性不太好。大概是百微秒量级的速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就是OC输出,要想到地需要接下拉电阻,5M可以,1M也可以。
由于电流小,电阻必须用大,因此频率特性不 ...

你说的数百微秒量级是指大于数百微秒的一个输入信号变化不会对输出产生影响?
我这个电路需要对信号进行过滤,如果有小于1ms的输入信号变化不会对输出产生影响。
这个电路的频率特性可控吗?我目前的想法是输出端接一个电阻和电容到底组成低通滤波器来实现。

网友K:
431产生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到这里查查http://www.86yuanjian.com/1772.html

非常感谢!

网友M:
研究可以,只是想用一个比较器,还是买个运放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8毛左右的,静态功耗在6uA,当然比不得用MOS管做的成本啦

给你看个价钱和交易量......还有7、8分钱的交易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给你看个价钱和交易量......还有7、8分钱的交易价。

兄弟,别整狗屁的淘什么宝,9分RMB连封测费都搞不定,其他商品我不敢说,就IC来说,90%以上都是仿货或者拆机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