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控制功率模块

楼主(2014-04-18):
有没有用过功率模块IRAMS10UP60B的人~ ~集成6个(3对)MOS的功率模块能直接通过让有的MOS导通有的MOS截止来测功率模块的好坏吗??试了两个感觉不对啊,是因为内部有驱动模块导致我的测试方法有问题,还是模块坏掉了?

网友A:
记得用过IPM的
你测试一下桥有没有短路   这个坏了最明显的就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用过IPM的
你测试一下桥有没有短路   这个坏了最明显的就是短路

只导通两路测这个模块得到的结果是不正确的,但是6路受控制导通闭合,输出结果就正确了。估计是原来的测试方法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导通两路测这个模块得到的结果是不正确的,但是6路受控制导通闭合,输出结果就正确了。估计是原来的测 ...

嗯  你先看看模块的大体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