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数学题目,虚心请教

楼主(2014-04-18):
一个电阻和一个电感串联接到一个电压源,
这个电阻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R=kt
电感量是L,电压源电压是E
在书本上找不到答案
,书本上的答案都是这个电阻是固定恒定不变的,谢谢
在书本上找到的一阶电路答案都是如下
Ri+L(di/dt)=E
现在情况变化了
电阻是可以变化,求回路的电流
kti+L(di/dt)=E (这个是我列出的方程式,不知道是否对)
请问电感的电流在初始值是0,和电流初始值是I的情况之下的电流方程是如何的谢谢!!!!

网友A:
方程是对的,但解方程好像比较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程是对的,但解方程好像比较难。

可以解,用变分法,求解。

网友C:
首帖方程,须注意电感项符号。

网友D:
这个方程电工里应该有解法,去翻翻电工基础,或者电工原理,或者电路什么的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程电工里应该有解法,去翻翻电工基础,或者电工原理,或者电路什么的书。 ...

99%的内容都在研究LTI,时变几乎不讲,尽管很常见,比如开关就是个时变电阻。

楼主:
楼上说得很对
我就是想研究一下一个MOS连接有一个线圈,这个电路原本是有电流的,关断之后的电流是如何的

网友D:
用数值解法。一个阻值一个阻值的用仿真。

网友F:
可惜了老抽不在了,他最善解数学题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说得很对
我就是想研究一下一个MOS连接有一个线圈,这个电路原本是有电流的,关断之后的电流是如何的 ...

开关“关断”,那比你首帖所叙述的情况简单得多,不必解什么微分方程。
开关“关断”,并不是一个“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电阻,还是线性变化的R=kt。

楼主:
邱关源《电路》的一阶电路里面讨论的都是固定电阻和固定电感串联,但是都没有可变电阻的范例,真的可惜啊 !!!
请问描述MOS关断的数学方程是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邱关源《电路》的一阶电路里面讨论的都是固定电阻和固定电感串联,但是都没有可变电阻的范例,真的可惜啊 !!! ...

MOS关断没有数学方程的,有他的模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数值解法。一个阻值一个阻值的用仿真。

数值解很容易,用Excel写几个公式一拷贝就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数值解很容易,用Excel写几个公式一拷贝就出来了

阻值为参数,搞一族。就是这个问题的解。

楼主:
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微分变差分,然后数值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