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关于在嵌入式系统中加入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2014-04-18):
单片机为S12XEP100.在已经开发好的嵌入式系统中加入一个函数,调用单片机的PIT0定时器中断。在验证过程中发现这个函数没有调用中断。由于刚接触嵌入式系统,实在小白,望各位大神解惑。谢谢了。

网友A:
中断函数能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函数能调用?

谢谢支持。小白了,我的意思是产生中断后没有执行中断函数。

网友B:
新人啊, 发言的术语不够准确, 就说 "中断服务没有响应" 就是了
一般是外设或中断没有设置正确才这样